按键实现led暂停和继续

楼主(2022-05-05):
我做了led闪烁用按键实现led暂停、继续。但是我想用红外遥控led闪烁 暂停/继续 的功能。把按键的代码Copy过来就不管用了。这里我的红外解码没有问题。请大神设计个架构,或者关键代码,亦或者给点建议。谢了

网友A:
一个字节就可以解决

楼主:
请详细描述下哈

网友B:
x=0;
if(x==0)//初始状态
{
    ...//等待遥控
}
else if(x==1)
{
    ....//收到遥控,闪烁LED
}
eles if(x==2)
{
   ... //收到暂停信号,停止LED闪
}

楼主:
暂停后不可以继续上一状态闪烁吧

网友C:
将红外遥控解码后的信号与按键信号“与”一下,还是用标准的按键处理程序去处理就行了。

网友D:
你想让它闪烁或不闪烁都可以

楼主:
还是不行,通过X只是执行X=?时下的代码。
假如我是
for(i=0;i<99;i++)
{
  led=~led;
  delay(500);
}
我想闪烁20次时暂停,再次按红外按键继续后面的80次。

网友E:
这个方法不错

楼主:
嗯,采纳之

网友F:
说明红外解码的代码有问题啊

网友G:
八楼说的很有道理,可以借鉴借鉴。

网友D:
三楼正解。很好。

网友H:
比较简单的小程序

网友I:
这个跟解码没有关系吧

网友J:
不管用是什么现象呢

网友K:
红外会不会不太可靠啊

网友L:
感觉这是一个新思路

网友M:
任何功能都不能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