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模拟开关还是数字开关,请教芯片选型

楼主(2022-05-05):
输入信号是周期500ns的方波信号协议,想通过开关芯片,分出3路,分时控制。看了下模拟开关,类似:CD4051B感觉就可以,但是看网上说高低电平类切换的话用数字开关,有点晕,是否模拟开关也能满足需求,或者说哪种芯片比较合适?

网友A:
方波信号也就相当于数字信号,当然用数字开关最好了

网友B:
74HC259

tyw
@coderdd :用串入并出 74hc164
这个是三八译码器啊,咋分时复用一路输入?

网友B:
A0,A1,A1 选择输出端口,D 为输入信号。

多谢!

网友C:
与门也可以

网友D:
逻辑发杂一点的话用CPLD

网友E:
模拟开关也能用于切换数字信号,但要注意信号频率,过高了就会有问题。切换数字信号当然用数字电路最简单方便,速度上也容易匹配。74系列有数据选择器、数据分配器,是否满足,根据你的应用需求考察就是。如果系统内会用到门电路,有时用门电路搭反而可能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拟开关也能用于切换数字信号,但要注意信号频率,过高了就会有问题。切换数字信号当然用数字电路最简单方 ...

谢谢,样板用了模拟开关了,我先试试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