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使用WS2812拼板开发游戏(二)——调用little vgl字库

楼主(2022-05-05):
在上一篇(https://bbs.21ic.com/icview-3211342-1-1.html)中尝试点亮了WS2812,这一篇我们来试试使用WS2812显示文字和图案。
最近lvgl比较流行,我们不妨借用一下lvgl的字库。
一、字库文件分析
lvgllv_font文件夹中,有若干字库文件,如lv_font_montserrat_8.clv_font_montserrat_10.c……,我们就借用这些字库文件来做显示。关于字体的说明似乎不多,以“lv_font_unscii_8.c”文件为例,说明如下:
* Size: 8 px
* Bpp: 1
* Opts:
表示这个字体高度是8px(一块8*8ws2812即可显示),字体颜色深度为1(单色显示)。
最主要的数组有
uint8_t gylph_bitmap[]
字体的显示点阵。
lv_font_fmt_txt_glyph_dsc_t glyph_dsc[]
字体的宽度和偏移。
以 U+21 "!"为例,在glyph_dsc中对应
{.bitmap_index = 1, .adv_w = 128, .box_w = 2, .box_h = 7, .ofs_x = 3, .ofs_y = 1}
其下一个对应的.bitmap_index = 3说明这个!包含了2uint8_t,索引从1~2,在 gylph_bitmap中可以查找为
0xff, 0xcc,
转化二进制:
1111 1111 1100 1100
字体大小为2*7,左侧空3列,重新排列后,在8*8的板显示为:
完成如上分析后,开始动手移植字库。
二、移植
1、点亮屏幕
点亮WS2812的代码在上一篇已经完成了,这里只需要定义背景色和前景色:
const uint32_t back_color=0;
const uint32_t front_color=0x40;
初始化后,以背景点亮全部64个点。随便加一段代码,尝试点亮其中任意几个点,证明代码无误。接下来开始移植。
2、使用头文件
直接将lv_font_unscii_8.c文件拷贝至目标文件夹。
在字体文件中,调用头#include "../../lvgl.h"直接替换为自建的头文件,例如新建一个“lv_font_type.h”,如附件。
主要类型的说明如下:
typedef int16_t lv_coord_t;   //lv_font_**.c中,使用lv_coord_t类型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adv_w; /**< The glyph needs this space. Draw the next glyph after this width. 8 bit integer, 4 bit fractional */
    uint16_t box_w;  /**< Width of the glyph's bounding box*/
    uint16_t box_h;  /**< Height of the glyph's bounding box*/
    int16_t ofs_x;   /**< x offset of the bounding box*/
    int16_t ofs_y;  /**< y offset of the bounding box*/
    uint8_t bpp;   /**< Bit-per-pixel: 1, 2, 4, 8*/
} lv_font_glyph_dsc_t;    //描述glyph的各属性
typedef struct {
#if LV_FONT_FMT_TXT_LARGE == 0
uint32_t bitmap_index : 20;
uint32_t adv_w : 12;
uint8_t box_w;
    uint8_t box_h;
    int8_t ofs_x;
int8_t ofs_y;
} lv_font_fmt_txt_glyph_dsc_t;           //描述glyph
3、读取和显示
按位读取字符可以用类似
uint8_t tmp=gylph_bitmap;
if (tmp & 0x80)
……
tmp=tmp<<1;
实现。
三、调试
1、在lv_font_unscii_8.c中,最主要的两个数组gylph_bitmapglyph_dsc类型为static,无法在其它文件中调用,因此需要删除static,改为
const uint8_t gylph_bitmap[] = {
……
const lv_font_fmt_txt_glyph_dsc_t glyph_dsc[] = {
……
2、字体描述也类似,改为
lv_font_fmt_txt_dsc_t font_dsc = {
……
3、编译会出现错误,经检查发现使用extern引入其它.c文件中的数组,如果引用时不指定数组大小,不支持sizeof,如
引用命令:
extern uint8_t gylph_bitmap[];
调用sizeof
sizeof(gylph_bitmap)/sizeof(gylph_bitmap[0])
会出现错误
error: invalid application of 'sizeof' to incomplete type 'uint8_t[] {aka unsigned char[]}'
这里我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暂时只有使用固定数值。
四、显示
通过尝试已成功点亮如下:
从可显示的第1个“!”到第96个“DT”,看来都能正常显示:
五、扩展
在字体文件lv_font_montserrat_8.c”中,使用的Bpp4,即使用4个位显示1个点。类似分析U+21 "!",可以看到,在8*8中显示为:
定义颜色4~f显示,0~3不显示,尝试运行,有的显示还是比较正常,有的就很奇怪了。比如“!”:
又比如e”和“m”:
六、下一步
lvgl的库中,字体文件显然不只有8*8,还有更大的比如“lv_font_montserrat_16.c”、“lv_font_simsun_16_cjk.c”和“lv_font_unscii_16.c”,下一步准备使用48*8的板子拼起来实现这些字体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