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没有带固定MAC地址的以太网芯片 配合单片机使用 ?

楼主(2022-05-05):
有没有带固定MAC地址的以太网芯片 配合单片机使用 ?

网友A:
应该都带的吧

网友B:
stm很多信号都有以太网控制器

网友C:
所有网卡芯片都必须有MAC地址,其数据是写入的,并非硬件

网友D:
用网卡芯片,自行写入就是,网卡芯片要么自带非易失存储器,要么外扩。用模块,通常制造方已写好

网友E:
一般都不会自己带MAC地址的。
你要自己解决地址问题。

网友F:
MAC地址都是用户自己配置的噢

网友G:
设备需要接入公网???

网友H:
公网需要的是ip

网友I:
MAC地址是写入的,一经写入本身不会变,除非再次修改,这跟是不是要接公网无关

网友J:
美国国家仪器的

网友K:
如果这个MAC自己写入 会不会与公网的MAC地址冲突呢

网友L:
例如 W5x00,83848比较常用吧

网友M:
不知道电脑主板的拆下来能用吗

网友N:
一般的板卡都带以太网芯片吧,楼主是自己设计接口

网友O:
电脑上的不兼容吧

网友P:
好多网络模块用的芯片都可以。

网友N:
原子哥电路板上用的什么芯片啊

楼主:
W5500,硬件协议

网友B:
MAC地址要花钱买的,我也想找这样的芯片 :)

网友Q:
一般没有,可以买带mac地址的eeprom

网友R(2022-08-18):
引用 网友B:
MAC地址要花钱买的,我也想找这样的芯片 :)

带MAC地址的硬件协议栈芯片现在只有CH395.

网友S(2023-02-23):
所有网卡芯片都必须有MAC地址,其数据是写入的,并非硬件。你用网卡芯片,自行写入就是,网卡芯片要么自带非易失存储器,要么外扩

网友T(2024-03-31):
STM32f4系列就有以太网控制器

网友U:
买带MAC的EEPROM,连接到stm32用来设置MAC地址

网友V:
所有的卡片都必须有一个 mac 地址,并且它们的数据是写入的,而不是硬件

网友W:
24AA02E48    MICROCHIP的MAC地址芯片

网友X:
Mac 地址由用户配置

网友Y:
不知道电脑主板是否可以移除

网友Z:
没有mac地址吗

网友AA:
在许多网络模块中使用的任何芯片都可以使用。

网友AB:
Atom 在他的电路板上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AC:
可以看一下CH390或CH395,内置MAC和PHY

网友AD:
我不知道主板能不能移除

网友AE(2024-07-06):
通过访问寄存器来控制I2C1工作时钟的开启。

网友AF:
这种方法可以使散热体积和表面面积增大两倍多

网友AG:
I2C1工作时钟源选择;I2C1模块工作时钟的开启使能。

网友AH:
STM32芯片中有多个工作时钟源的外设很常见

网友AI:
功率开关漏极(或集电极)

网友AJ: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AK: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AL: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AM: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AN: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