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双极性ADC,说说

楼主(2022-05-05):
谁了解双极性ADC,说说

网友A:
双极性就是正负量程吧,可正可负

网友B:
能分享一下io配置吗

网友B:
双极性是以ADC接入的某一参考电压为基准,输入信号电压可以高于或低于基准电压。

网友B:
注意和工作电压还是不能相差太大,一般数据手册都有一个范围

楼主:
嗯,晓得了

网友C:
就是可测量正负电压信号

网友D:
你说的是差分的么

网友E:
就是可以测量正负电压

网友F:
至少得双电源供电吧

网友G:
一般单片机没有这个模块吧

网友C:
双极性就是支持±电压测量

网友H:
双极性和差分不是一个概念吧

网友I:
相对于0来说的

网友J:
估计得外接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