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种9脚6位圆形数码管是怎么驱动的吗

楼主(2022-05-06):
谁知道这种9脚6位圆形数码管是怎么驱动的吗,如果有驱动程序可以发一份,谢谢

网友A:
看内部结构啊

网友B:
参考数据手册

网友C:
嗯,退出了。不好意思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9脚六位48段LED 是现在 LED发光效率大增、IO驱动模式改变条件下出现的:

驱动方式,MCU 的 9条 IO 驱动, ...

这样也行。厉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9脚六位48段LED 是现在 LED发光效率大增、IO驱动模式改变条件下出现的:

驱动方式,MCU 的 9条 IO 驱动, ...

"IO1 高阻  -- IO2 高电平,IO3~9 低电平," 这时有两个LED 串联导通:  IO2-|>|-IO1 LED + IO1-|>|-IO9.

网友E:
在其它论坛看到和这相关的帖子,有led内部接线图。
今天想把图片保存下来,可那论坛把帖子删掉了。

网友F:
没有看到图片

网友G:

找个相同产品的数据手册看看便知,如果不知道怎么搜索,可以上立创商城找,提供收据手册直接下载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