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型号] 合泰32位机支持跑系统吗

楼主(2022-05-06):
请问合泰32位机支持跑系统吗?可以跑哪些系统。

网友A:
可以在下面网址下载到预先配置好的 FreeRTOS 范例,提供您参考。
https://mcu.holtek.com.tw/ht32/app.fw/FreeRTOS/

网友B:
可以啊,可以跑嵌入式系统。

网友C:
可以的,只是MCU的RAM和flash大小会影响跑系统后任务量的数量。

网友D:
可以啊,RTthread,freertos,ucos等。

楼主:
好的,多谢了,请问有对应的使用手册可以参考来上手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了,请问有对应的使用手册可以参考来上手吗?

freeRTOS的手册可以看这里:
https://www.freertos.org/Documentation/RTOS_book.html

网友F:
肯定是可以跑操作系统的啊

网友G:
可以跑RTOS的

网友H:
肯定可以啊

网友I:
做好了操作系统了吗

网友J:
有没有移植成功的代码

网友K:
FreeRTOS,rt-thread应该都可以的。

网友L:
支持操作系统

网友M:
支持跑系统吧

网友N:
这个应该支持所有的操作系统吧

网友J:
看系统的内存大小了。

网友O:
可以一直ucos的

网友P:
32位的系统都支持的吧。

网友O:
支持跑系统的

网友Q:
单片机可以支持。

网友R:
是要用哪个芯片的?

网友:
可以跑系统的。

网友S:
跑系统可行吗?

网友T:
定时器一样的。

网友U:
可以使用ucos的

网友V:
FreeRTOS占用内存比较小了。

网友W:
可以运行RTT系统的。

网友X(2022-11-04):
RTthread,freertos,ucos都可以跑

网友Y:
肯定可以的啊

网友L:
要移植操作系统到这个单片机上,可以网上查找,一般都能找到。

网友Q:
可以的,ucos、freertos、RTOS。

网友Z:
ucos可以的,可以移植到合泰32位机

网友AA:
可以跑系统啊,ucos,freertos,rtthread等。

网友AB:
所有单片机都能跑ucos

网友AC:
听说ucos好像可以。

网友AD:
单片机上为什么要跑操作系统  直接运行不好吗

网友AE:
合泰32能跑linux系统吗

网友AF(2023-01-03):
可以跑系统,性能够用

网友AG:
能够运行,自己移植就行。

网友AH:
ht32的性能非常强大,支持很多的操作系统。

网友AI:
只要单片机能够满足要求就行。

网友AJ:
需要跑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Y:
可以的,支持嵌入式操作系统。

网友AK:
你需要对哪个单片机进行移植?

网友AL(2023-02-07):
合泰32位机支持跑系统的

网友AM:
现在的单片机性能都非常的好,支持很多的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