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 基于LKS32087M6S8的可编程软件PFC模组(图片补充)

楼主(2022-05-06):
本帖提供了一个基于LKS087M6S8平台的可编程软件PFC模组方案。供技术交流之用。
该模组可以实现85VAC~265VAC全电压范围下,3kW以内的PFC电源控制。模组附带15Vdc辅助电源输出。
具体技术规格见下:
一、 概述
可编程有源PFC控制模块(以下简称模块),用于单相85Vac~220Vac交流电输入场合,为了提升系统输入功率因素而设计。模块仅提供信号输入输出、电源接入、+15Vdc输出等基本接口,外围电路需要用户根据推荐电路自行搭建并调试。
二、 接口定义
1.     板卡尺寸(单位:mm)

2.     接口定义

脚位

名称
说明
最大值
最小值
单位

I_S
电流检测差分负极
-2.4
V

GND
电流检测差分正极

模块控制回路参考地
-
-
-

PWM
开关管驱动信号

需外加驱动(如IX4427NTR)
V

Vcc
+15V

对外输出电流≤100mA
15.5
14.5
V

Relay
继电器控制信号

吸合:高电平

断开:低电平

V

Ready
PFC工作状态,OC输出

正常:导通

异常:关断

-

-

-

NULL
空脚,保证电气间距
-
-
-

Vdc
输出直流电压反馈
V

NULL
空脚,保证电气间距
-
-
-

Vac
交流电压经整流后输入
265V~
V
3.     Ready等效电路
三、 推荐电路
四、 可调参数说明
模块提供基本参数设置的功能,参数设定需要通过对模块编程完成,编程方法详见《五,编程使用指导》。参数表如下所示:

序号

参数说明
参数范围

PFC控制PWM频率(kHz)
20~133

Vdc控制目标(V)
120~400

Vdc欠压保护阈值(V)
< 500

Vdc过压保护阈值(V)
> Vdc控制目标考虑

Vac欠压保护阈值(VAC)
推荐:75~160

Vac过压保护阈值(VAC)
推荐:280Max

电流幅值限制(A)
1~15

电流采样电阻(mΩ)
推荐:5~10(根据功率做多个电阻并联处理)

上电预充电时间(ms)
100~59000(视母线电容大小而定)

PFC电压环Kp
0~32767

PFC电压环Ki
0~32767

PFC电压环Kd
0~32767
注:如有升级,参数表另行增删。
五、 编程使用指导
远程程序烧录。
六、 故障说明
板卡上装有一个LED指示灯,闪烁状态对应故障信息如下表:

序号

指示灯
故障信息
处理方法

闪烁1次
硬件过流故障
检查主回路是否出现短路或严重过载

闪烁2次
输入交流电压欠压
核查输入交流电压是否过低

闪烁3次
输入交流电压过压
核查输入交流电压是否过高

闪烁4次
输出直流电压持续欠压
核查输出直流电压是否持续处于过低

闪烁5次
输出直流电压持续过压
核查输出直流电压是否持续处于过高

闪烁6次
MCU过温保护
核查MCU周边环境温度是否过高

闪烁7次
电流采样回路故障
核查电流采样电阻是否损坏或者出现虚焊
注:由于模块为可编程PFC控制,所以上述各故障中对应的保护阈值,视实际参数而定。

网友A:
这个官方案例吗?验证过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官方案例吗?验证过没呢?

正在做全功率、全电压范围的可靠性验证中。

网友B:
期待更多产品

楼主:
以下是1.5kW负载下的测试情况:

网友C:
可用那些在线编程器,有推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用那些在线编程器,有推荐的吗?

目前支持凌鸥程序烧录器、轩微烧录器,直接烧录软件的方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支持凌鸥程序烧录器、轩微烧录器,直接烧录软件的方式。

嗯嗯,谢谢。用什么仿真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嗯,谢谢。用什么仿真器呢?

Jlink可以用

网友D:
学习一下,对电源不熟悉。

网友E:
凌鸥芯片可以应用在可编程电源对输出电流,电压可控,这个方案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F:
凌鸥芯片主要应用在哪些领域了

网友G(2022-06-07):
实测过嘛?EMC性能咋样?

网友H:
实际测试过吗?性能咋样?

网友I:
这个方案实测验证过嘛?

网友J(2022-07-07):
这个房经过验证了吗?

网友C:
方案什么时候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