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这个外设黄色惊叹号是正常的吗

楼主:
我自己配置这个Nucleo开发板的也是这个惊叹号,但是我打开了官方的例子也是。
那么出现这个是说明配置有问题吗,为何别人配置的没这个啊。啥情况

网友A(2022-05-06):
那个黄色并不是出错,代表相关配置有些要注意的地方,你可以点开进一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黄色并不是出错,代表相关配置有些要注意的地方,你可以点开进一步查看。 ...

多谢城主。我之前看到有这个黄色的以为配置有问题呢,但是程序可以正常运行,这次下载了官方的例子发现也有。。比如这个串口的这个,如果使用这两个管脚作为串口的输出接口就有感叹号,换成其他端口作为串口使用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