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与模块] 【HT32F52352 Starter Kit测评】RGB呼吸灯

楼主(2022-05-06):
   由于疫情原因,京东不能正常下单,于是21ic管家给我走了顺丰,对此非常感谢。
   之前21ic官网的极海、雅特力、华大、兆易等开发板测评活动大多是M3核或者M4核的32位单片机,微芯、芯圣等开发板测评活动大多是8位单片机,这就给人一种感觉,目前市面上主推M3/M4核的32位单片机和8位单片机,这次合泰入住21ic也有开发板测评活动,本次的HT32F52352 Starter Kit板卡是M0核的32位单片机,看了21ic上合泰版面的资料,也知道了M0的优势和应用场景,长见识了。本次有幸对HT32F52352 Starter Kit板卡进行测评(上面的仿真器可以掰下来用),那就跟着小海豚编写一个RGB呼吸灯的小项目吧。

HT32F52352

HT32F52352

小海豚

小海豚

图1

    RGB灯呢通过R、G、B分别施加不同的电压值可以实现多种亮度的呈现,这里分享一个PANTONE 国际色卡CMYK 对应 RGB 对照表,见附件1。在RGB灯上实现一个多彩的呼吸灯应该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吧。呼吸灯主要通过不同电压的不同停顿时间来实现,这里使用PWM波来实现不同电压值的设置,通过简单的延时函数来实现,这里使用线性调光的方法,效果可能比不上复杂的非线性调光。本次使用的是620、520、460波段的全雾状共阳RGB灯。

PWM调电压值

PWM调电压值

RGB灯

RGB灯

图2

  通过PWM_Init()函数初始化3路PWM输出的IO口引脚,利用PWM_SetFreq()设置PWM波的频率,使用PWM_UpdateDuty()设置PWM波输出通道和PWM波的占空比。在进行RGB呼吸灯调光的时候,保证其中两路通道不变,改变其中一路PWM波的占空比,在使用延时函数时,还是以10ms以上不仅效果较为明显,其中主函数的程序如下所示,源码如附件二所示。结果演示视频如图3所示。

   不过,在本次使用中,编译程序时出现Error: L6200E: multiply defined报错,我用的可是官网提供的PWM.h和PWM.c文件的,不知道是我在那个环节使用出错了,最后不得不把PWM.c中的程序搬到main.c文件中才解决这个问题。有好心人还请不吝赐教。
int main(void)
{
  PWM_Init();
  Delayus(5000);

  PWM_SetFreq(PWM_FREQ_12K);
  PWM_UpdateDuty(PWM_CH0, PWM_FREQ_12K * 0.25);
  PWM_UpdateDuty(PWM_CH1, PWM_FREQ_12K * 0.50);
        PWM_UpdateDuty(PWM_CH2, PWM_FREQ_12K * 0.75);
  PWM_Cmd(ENABLE);
        Delayus(5000);

  while (1)
        {
          float g_ctr = 1;
                if(g_ctr ==1)
                {
                        while(g_ctr<299)
                        {
                                PWM_UpdateDuty(PWM_CH0, PWM_FREQ_12K * (g_ctr/300));
                                PWM_Cmd(ENABLE);
                                Delayms(g_ctr);
                                g_ctr++;
                        }
                }
                if(g_ctr == 299)
                {
                        while(g_ctr>1)
                        {
                                PWM_UpdateDuty(PWM_CH0, PWM_FREQ_12K * (g_ctr/300));
                                PWM_Cmd(ENABLE);
                                Delayms(g_ctr);
                                g_ctr--;
                        }
                }
        }
}

视频演示

视频演示

图3

    之前有销售统计相关项目信息,例如项目用的什么芯片型号之类的,国内很多厂家都推出了一众对标STM32系列型号的国产32位单片机,HT、AT、GD等等,将26个英文字母排列组合用完或许是一种趋势吧。本次用到的HT32F52352单片机是M0内核,面向于USB应用,其内存为128KB,算是在这个系列排第二的了,用它来跑轻量化系统确实很有新意。

附件一

附件二

网友A:
疫情让很多电子工程师又把那些吃灰的板子拿出来把玩啦

网友B:
这个一个灯需要三个IO控,还是用RGB5050灯珠方便。

网友C:
楼主您好,

关于您提到:
"不过,在本次使用中,编译程序时出现Error: L6200E: multiply defined报错,我用的可是官网提供的PWM.hPWM.c文件的,不知道是我在那个环节使用出错了,最后不得不把PWM.c中的程序搬到main.c文件中才解决这个问题。有好心人还请不吝赐教。"

这是因为 example\TM\PWM 范例内使用了下面的方式来将 pwm.c 增加到 Keil 编译清单内,当您手动将 pwm.c 加到 Keil 编译清单 (hardware\pwm.c) 内就造成了 multiply defined 的情况。下面的用法是为了简化 Porject file 的维护,但您的使用经验给了我们一些体悟,下一版HT32 Firmware Library Release 我们会避免这样的使用方式减少用户误用的机会。感谢您宝贵的反馈!

example\TM\PWM\main.c 引用了
#include "_ht32_project_source.h"

_ht32_project_source.h 内有
#include "pwm.c"

谢谢你

网友D:
合泰这个**不错,有没有同感的。

你是说小海豚吗?小海豚图标确实挺不错的

网友E:
要不是看到这个贴,我都忘了我也申请到了和泰的开发板了

网友F:
这个使用pwm了吗

网友G:
HT32F52352有机会试用。

网友H:
RGB呼吸灯好久么有见过了。

网友I(2022-07-07):
第一轮没申请到,准备参与第二波评测活动

网友J:
楼主,已经私信咨询你啦。有时间请回复

用了

网友K:
和泰的开发板还是不错的。

网友L:
pwm的控制

网友M:
什么时候有第二波活动呢

网友N:
HT32F52352 Starter Kit很给力呢。

网友O(2022-09-04):
HT32F52352 看着非常棒。

网友P:
也该倒腾倒腾我的板子了

网友Q:
为什么不是pwm的控制呢

网友R:
单片机制作呼吸灯

网友S:
RGB呼吸灯模块如何调成单色

网友T:
如何设计8个轮流呼吸的呼吸灯?

网友U:
PWM的RGB呼吸灯程序怎么写?

网友V:
用HT32F52352 单片机实现呼吸灯

网友W:
呼吸灯可以做Chroma,RainBow

网友X(2022-11-03):
这个HT32F52352 如何驱动舵机呢?

网友Y:
PWM的最小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Z:
这个使用pwm了吗?

网友AA:
之前都是用定时器判断数据是否正常的

网友K:
感觉HT32F52352 的定时器配置好复杂啊,还区分不同功能的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Z:
这个使用pwm了吗 ?

使用了

网友AB:
可以发出很多颜色的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B:
可以发出很多颜色的光?

是的

网友AC:
能够实现控制WS2812吗?怎么精确延时呢?

网友AD:
用单片机和RGB三色LED做过类似小米Yeelight智能灯吗

网友AE(2022-12-03):
用PWM的RGB呼吸灯程序怎么写?

网友AF:
Proteus单片机仿真能做出呼吸灯效果吗

网友AG:
做控制RGB灯,什么单片机比较好?

网友Q:
怎么用单片机模拟PWM控制RGB灯颜色渐变

网友AH:
怎样控制单片机引脚输出电流大小?

网友AI(2023-01-03):
一个灯需要三个IO

网友V(2023-02-02):
可以驱动几个led的亮度?

网友AJ:
把LED灯做成呼吸灯,要怎么延迟,需要多少延迟

网友AK:
单片机制作呼吸灯的C语言程序怎样编写?

网友AL:
呼吸灯程序 要边呼吸边移动

网友AF:
pwm怎么精确控制步进数值呢?

网友AM:
这个如何实现led线性的变化?

网友AN:
单片机控制的RGB三基色LED灯光模式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