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F030M的ADC四通道采样连续模式问题

楼主(2022-05-06):
配置ADC四通道采样,连续模式,采集到的数据不对,但配置成单个通道连续模式数据采集到的又是对的,不知道咋回事?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的啊

网友A(2022-08-18):
连续模式和单通道的采集模式的配置是不一样的

网友B:
正常来说,你可以参考官方的连续采集的方案试试

网友C:
你说的数据不对,是采集不到数据么?还是差一点点有差异啊?

网友D:
这个你要看你程序的配置的

网友E:
你可以把代码贴出来,帮你研究研究

网友F:
正常来说不应该的,连续模式就按顺序采集就完事儿了

网友G:
可能是单片机的问题。

网友H:
把你的工程文件上传看看。

网友:
直接单通道采样

网友I:
DMA转换吗

网友J:
是连续采样吗

网友K:
这个配置的 问题吧

网友L:
是四通道的不支持么?

网友M:
你可以看看,你4通道的话是不是被程序配置成其他的了啊?

网友N:
没遇到过,你可以找个FAE咨询一下

网友O:
官方没有参考例程吗?去去官网找找看呗,也许能解决你的问题呢

网友P:
是不是采样通道配置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