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贴片到底贵不贵,有图参考

楼主(2022-05-06):
嘉立创SMT贴片到底贵不贵,今天我做了10套样机,4层板,双面贴+插件,元器件自己邮寄,PCB和加工费如下:

网友A:
经济型应该便宜些

网友B:
换料费为啥那么贵啊

网友C:
换料是最麻烦的事情吧

网友D:
搞过一次小批量 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过一次小批量 不便宜

目前来看,在他家做的费用(工程费+换料费),等同于其他SMT工厂的(开机费),价格相差不大,只不过备料稍微方便点,PCB不用来回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料费为啥那么贵啊

“换料费”,其实等同于其他SMT工厂的“开机费”,,,费用基本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来看,在他家做的费用(工程费+换料费),等同于其他SMT工厂的(开机费),价格相差不大,只不过备料 ...

是的

网友E:
欢迎来我司做SMT

网友F:
开机费不是三千起步吗

网友G:
它的优势,本来就是它自己有元件,你用自己寄的元件全部都要算换料费,当然费用高了。
另外,一般SMT厂开机费起步至少1500了,你这订单里还有手工焊接费用,还有钢网费,SMT帮的钢网至少比它贵一倍,你SMT的工程费算了300,实际上你选普通模式,费用只要50。
你现在PCB加工+SMT一起才1500左右,至少省了一半的费用了。

我也给你看一下我做小批量20片板子贴片的费用。板子大小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开机费不是三千起步吗

我的合作厂800起步,有需要可以共享

网友I:
贵不贵,看自己选择了,
我是把一些几片的样品单都按嘉立创的标准设计,然后贴完了再拿回来后焊,方便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它的优势,本来就是它自己有元件,你用自己寄的元件全部都要算换料费,当然费用高了。
另外,一般SMT厂开机 ...

我这起步价600,就是最低消费、开机费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开机费不是三千起步吗

哪有那么贵?我这边都是600,深圳宝安沙井

网友J:
换料费跟板上选的元件库有关系,我一般优先选立创基础库里的元器件,这个贴片是不需要换料费的,然后基础库里面没有而自己又常用的元器件可以建私有库批量的成本低(反正经常都要用到),剩下的元件就得付推荐库扩展库(换料费)了,工程费其实没有多少,可以找立创客服要SMT优惠券。

上次贴片忘记要优惠券了

网友K:
嘉立创有个霸王条款是,你在嘉立创制板和贴片,如果嘉立创把板子做错了,导致PCBA报废,嘉立创只会赔制板费,不会赔贴片费。

网友L:
单价计算起来是比较贵的,但是方便是真的方便。我的使用习惯就是打样+贴阻容,芯片插座另外自己焊接。这样划得来一些。

网友J:
昨天下单要来优惠券省了25元。扩展元件种类费比较多,一种就要1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它的优势,本来就是它自己有元件,你用自己寄的元件全部都要算换料费,当然费用高了。
另外,一般SMT厂开机 ...

基础库用了阻容,邮寄的都是他没有的,要知道邮寄还要收5元/款的入库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合作厂800起步,有需要可以共享

好吧 哪里的啊  宁波这边我问了几个都是三千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昨天下单要来优惠券省了25元。扩展元件种类费比较多,一种就要15元

优惠券可以要来的吗?嘉立创不厚道啊,从来没要过感觉亏了几个亿

网友M:
这个事情要分的
公司项目 打板 贴片 邮寄芯片 焊接 拿回来直接调试 管他什么价格 管他器件哪个库,反正不是自己出钱
自己项目嘛,打板 阻容贴片,芯片回来自己焊,能省则省哈

哈哈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这个事情要分的
公司项目 打板 贴片 邮寄芯片 焊接 拿回来直接调试 管他什么价格 管他器件哪个库,反正不是 ...

一样的操作,自己的项目,芯片都要想来想去要不要自己焊;公司的项目,插件的,扩展库的都恨不得嘉立创全做完,回来直接通电就行~

网友O:
你这个都不是常规的咯,费用比 经济型的高的,好正常。   相比之下,你找外面的SMT加工也要这个价啊,   做样机图的不是省钱,图的是省事,要的是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