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32L08XCBT6 LPTIM 低功耗定时器 低功耗模式支持对编码器计数?

楼主(2022-05-06):
HK32L08XCBT6 的 LPTIM (低功耗定时器)有编码器模式,不知道 低功耗模式下,是否支持对编码器脉冲计数?如STM32LXX的LPTIM那样? 谢!

网友A(2022-06-13):
你可以试试的啊,带有编码器模式就能使用吧

网友B:
估计低功耗模式再计数也没啥 太大意义吧

网友C:
没这么用过,毕竟控制电机之类的基本也不需要MCU低功耗

网友D:
可以请教一下代理商或者技术支持,看看咋搞

网友E:
不太知道啊,低功耗模式没这么用过

网友F:
你可以用代码测试一下嘛,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G:
估计这芯片应该代码兼容ST的吧,所以可以试试的哈

网友H:
看看数据手册呗,看看是否有说明

网友I:
我觉得不能支持吧,我猜

网友J:
建议还是自己写段代码测测,不然不好说

网友K:
看了用户手册,支持编码器计数,可以参考一下STM32F030的编码器计数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