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Vscode实现APM32开发(编译,下载)

楼主(2022-05-06):
Vscode实现APM32开发(编译,下载)前言
利用Keil Assistant插件,无需非常复杂的配置即可实现keil的编译和下载功能,而且可以使用Vscode非常丰富的主题和非常强大的代码补全功能
(一)安装插件
在插件中搜索Keil Assistant,下载
(二)插件配置1 - 设置Keil路径
清除搜索框,然后鼠标右键点击扩展设置:
在红色圈处输入你电脑上keil的路径(终止到.exe可执行文件):
2 - 安装APM32工程需要的插件
所需插件如下:
再安利几款我比较喜欢的插件和主题:
· 赛博朋克迷必备插件
帅炸了有木有!
· 改变工作区文件夹图标的插件
· 用过都说好的AI代码自动补全插件,支持几乎所有的主流编辑器和IDE
(三)使用和使用中遇到的问题
打开工程:
打开工程后出现错误:检测到 #include 错误,请更新 includePath。已为此翻译单元 禁用波形曲线。C/C++ 无法打开源文件 “stdint.h”)
原因是我们没有调用编译器,Vscode如果没有各种插件仅仅只是个文本编辑器,所以没有编译环境
解决办法
下载编译器MinGW
MinGW官网
安装MinGW过程
测试是否安装成功:
添加环境变量
复制以下这段路径(我的电脑中是这个路径):
添加环境变量:
右键选择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系统设置—环境变量
双击Path,选择新建,将mingw编译器bin文件路径复制上去。确定。

网友A:
还能这样玩,谢谢分享。

网友B:
VS确实很牛啊

网友C(2022-10-09):
手把手教你 VSCode搭建STM32开发环境

网友D:
安装VScode  安装C/C++插件 吧

网友E:
vscode APM32没有代码提示怎么解决?

网友F:
vscode怎么创建c项目?

网友G:
开发环境除了KEIL与IAR,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开方方式

网友H:
如何在vscode下实现这操作

网友I:
可以将Visual studio当做APM32单片机的代码编辑器使用?

网友E:
使用过VSCode的,都被其开放和简约优雅折服!

网友J:
VSCode作为一个Editor,能否弥补Keil编辑器的欠缺呢?

网友K(2023-02-04):
习惯于使用keil开发的。

网友L:
这个apm32的性能比st的强吗?

网友M:
Vscode需要搭建gc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