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f407 片外sram的IO口初始化问题

楼主(2022-05-06):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ure.Mode=GPIO_MODE_AF_PP;          //推挽复用
        GPIO_Initure.Pull=GPIO_PULLUP;              //上拉
        GPIO_Initure.Speed=GPIO_SPEED_HIGH;         //高速
        GPIO_Initure.Alternate=GPIO_AF12_FSMC;      //复用为FSMC
        HAL_GPIO_Init(GPIOD,&GPIO_Initure);

    //PE0,1,7~15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_PIN_10| 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
        GPIO_PIN_15;
    HAL_GPIO_Init(GPIOE,&GPIO_Initure);

    //PF0~5,12~15
        GPIO_Initure.Pin=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
        GPIO_PIN_5|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HAL_GPIO_Init(GPIOF,&GPIO_Initure);

请问这里为什么只复用了12个IO口,下面的其他IO口不应该都设为复用fmsc吗?

网友A:
下面的IO会跟随上面的配置进行复用

网友B:
你这排版太乱了。

网友B:
IO的初始化配置直接在cubeMX里进行,我现在都懒得自己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