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link 烧写STM32F103,读取到的ID号代表什么?

楼主(2022-05-06):
比如,我现在用ST-LINK + STM32 ST-LINK Utility 烧写STM32F103RBT6, 读取到的ID是0x410, 显示flash是128K
但是最近拿到几颗芯片丝印也是STM32F103RBT6, 读到的ID是0x414, 显示flash 是512K . 问题:
1. 这个ID是代表什么意思?
2. 有没有可能出现丝印相同,ID号不同? 如果型号和ID号是唯一对饮的,那意思是买到假芯片了?

网友A:
在嵌入设备中,读取外部芯片的ID以及芯片的相关信息都是很正常的,极少有造假。一方面没必要,另一方面造不了假。

网友B:
芯片造假的技术含量也要很高吧

技术含量很低,打磨重新印字就可以了

网友C:
买到假芯片了!

ID在ST的用户手册中有列出,和型号是对应的,不会变。
FLASH大小不对,更说明问题了

网友D:
假的芯片可能性较小,假的很容易验证。能制作假牌 真芯片那就牛了!

STM32芯片参考手册针对DEVICE ID和 flash大小标识有说明。
device ID跟芯片批次也有关,你可以看看。

网友C:
1. REV ID会随IC版本不一样,但DEV_ID从来没变过,我没看到ST 103的手册有指DEV_ID和版本有关系!
2. FLASH大小不对,这个更不可能
所以,要么是假冒的芯片,要么是大容量的拆机打磨的

楼主:
感谢,就是一直没找到这个DEVICE ID 的说明

网友E:
芯片有那么容易造假?

网友F:
可能丝印被重新处理了,买到的实际是103RET6或103RCT6

网友G:
芯片的唯一ID号

网友H:
我也想知道,这个唯一ID都啥含义啊?

网友I:
就是芯片的唯一ID,是ST公司提供的

网友J:
代表这是真的原厂芯片呗,ID号而已

网友K:
就是ST的自定义的一些芯片信息啊,比如存储大小啊,型号啊,公司啊等等

网友L:
这个ID就没啥用,你可以忽略哦

网友M:
正常是唯一ID,是芯片公司自己认证的一种方式

网友N:
可能是通过这个ID才能识别是什么芯片吧

网友O:
正常来说也是丝印相同,ID不一样啊

网友P:
你要是搞到ID一样的,可能就是假货了

网友G(2022-06-08):
这个ID一般代表芯片的唯一ID号

网友Q:
驱动ID吧,证明它是什么系列的MCU

网友R:
没太注意,不过这个肯定是芯片的唯一ID才对

网友S:
你可以拿同类的MCU进行读取,看看读取的ID是不是一样

网友T:
一般这块同一型号的MCU是ID相同吧

网友U:
这个ID是部分芯片ID的,如果要是唯一ID是96位的

网友V:
这个ID就是芯片ID,应该是取了某些字节,直接显示出来的吧

网友W:
你可以试试,但是我觉得丝印相同,显示的那部分ID就相同

网友X:
假芯片应该很难搞得到吧,都是翻新较多

网友Y:
这个ID好像是代表芯片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