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求助,BKP->OCTLR这个寄存器可以写入吗?读出来的数值一直是35.但是无法写入。是不是有写保护?
我司做一个产品可以连接上位机由用户自行调校时钟频率。
手册中:CAL 校准值寄存器,这个寄存器的值表示在每 220
个时钟脉冲中有多少个被跳过。这个功能用来
校准 RTC 时钟。RTC 时钟可以被减慢 0~121ppm。

网友A(2022-05-06):
您好,可以直接在程序中调用标准库中BKP_SetRTCCalibrationValue函数设置校准值,如下图.。

网友B:
RW就是代表可读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可以直接在程序中调用标准库中BKP_SetRTCCalibrationValue函数设置校准值,如下图.。
...

好的,是OK了的,原来少了掩码,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