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检测仪应该选择总线制还是分线制?

楼主(2022-05-06):
一般来说,绝大多数的总线制气体检测仪采用的4芯屏蔽线,2根电源线,2根信号线,传输距离比较长,大约1-2Km;分线制的气体检测仪采用的三芯线,2根电源线,1根信号线,电源负极和信号线公用,传输距离比较近,1Km以内。
选择总线制或者分线制,具体还要根据实际的工况来确认。
1、要接入的数量探头数量。探头数量多于8台,建议选择总线制。这样可以减少布线难度和布线成本,所有探头通过一根电缆线计入主机,理论较多接入;数量低于8个,可以选择分线制,每个探头通过单独电缆接入主机。
2、距离。在实际工况中,由于每个探头的安装位置和探头的距离由远有近,当距离比较远时,建议采用总线制,总线制一般的传输距离有1-2Km,只需要布一根主线电缆即可,所有探头都可接入主线;另外,通过增加中继器的方式可以增加RS485的传输距离,理论上距离不受限制。短距离的情况下使用分线制。
3、信号处理需要。很多情况下,检测数据是需要多次处理。4-20mA为标准工业信号,可接入各种PLC和DCS系统,但是当需要保存数据,二次显示数据,就需要使用RS485信号。

下面逸云天给大家总结下总线制和分线制的优缺点:
总线制优点:信号统一,出现故障的概率低;布线简单,工作量小。
总线制缺点:信号延迟;供电问题。
分线制优点:数据同步性好;供电没有限制
分线制缺点:布线复杂;信号干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