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信号地和外壳如何连接

楼主(2022-05-06):
如图,设备是金属外的,类似于电脑主机箱那样大小,由外部12V电源适配器供电,电源适配器是2线的,现场没有条件接PE地。

请问PCB的GND和外壳之间应该怎么处理,完全隔离,直接相连,通过阻容相连,三种方式怎么选择

网友A:
通过阻容相连

网友B(2022-08-09):
EMC一站式解决方案,线上线下都可交流,微信:1767452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