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万用表测其VCC和GND两端无电压输出

楼主(2022-05-06):
最近买了个JET51下载器,连接至电脑的USB口后成功安装了驱动程序。此时红灯和绿灯均被点亮。但未将JET51连接至目标板。为确定JET51是否正常,我用万用表测其VCC和GND两端电压,发现无电压输出。

网友A:
你的仿真器是哪里买的?

网友B:
量不到电压是正常的,只有在下载程序的时候才有电压信号

网友C:
嗯,只要连接目标板可以正常使用即可!

网友D:
是的, 应该测试点下载命令后有没有输出电压.

网友E:
不能正常工作了吗

网友F:
在什么情况下测量得到的电压

网友G:
不是任何时候都有电压输出的吧

网友H:
这个是要检测到连接目标板后才输出的

网友I:
是不是可以使用示波器监控呢

网友J:
其实只要能正常工作就行了

网友K:
下载命令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