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中使用CAN通信时,通信错误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22-05-06):
stm32中使用CAN通信时,通信错误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最近在用CAN通信,看到错误管理和错误帧这一部分,不理解。
手册上说错误管理完全由硬件处理,是不是如果发生了错误,错误帧是由硬件自动发送的?

楼主:
那么错误帧的接收呢?

网友A:
也是由硬件自动接收处理的?

楼主:
还有stm32中的错误中断,是只要监测到总线上有错误就会触发中断吗?

网友B:
还是说只有本机发送引起的错误才会触发中断呢?

网友C:
你可以认为完全由硬件处理

网友C:
另外bus off之后重新开启可以设置成硬件处理或软件处理,我一般都是设置成硬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