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ea不置一halt会被执行吗?

楼主(2022-05-06):
ea不置一halt会被执行吗?

网友A:
没有问题

网友B:
halt指令是肯定执行的,问题是执行后芯片如何唤醒的问题。

网友B:
总不至于进入halt后,就等掉电重新上电运行吧

网友B:
所以一般的操作是在进入halt或者power down之前,将对应的唤醒允许中断开启,再进入halt或者power down。

网友C:
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D:
请问ea是什么啊

网友E:
没问题  可以执行的

网友F:
完全可以实践一下

网友G:
实际运行看能不能执行不就知道答案了吗

网友H:
应该会执行下去的 要不然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