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只能写几次数据

楼主(2022-05-06):
stm32l476外接sd卡只能写几次数据,后续就会出错,完全不能读,求大神解决

网友A:
重新上电试试

网友B:
发热没有?

网友B:
有没有写入错误的东西

网友C:
时序对不对

网友D:
不要总是对着同一个地址不听的擦写。

网友E:
读出的跟写入的不同?

网友D:
如果只对一个地方频繁写操作,会导致坏块。

楼主:
这个试了不好使

楼主:
要么就写入正确的东西,要么写不进去

楼主:
怎么看时序,我现在偶尔也能读出来,但是写的次数很多,但是读的次数极少

网友E:
出错就是写不进去,读成功的时候很少,写入成功的时候会相对多一点

网友F:
驱动有问题

网友C:
clock设置低一点,48M能工作,但是压力测试更容易出错。

楼主:
怎么看时序?大神

网友G:
是不是驱动有啥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