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测试的时候反复开关电源开关,单片机会出现死机的现象,怎么回事

楼主(2022-05-06):
测试的时候反复开关电源开关,单片机会出现死机的现象,怎么回事

网友A:
你设置的复位电压是?

楼主:
我设定的复位电压是4.0V,复位脚设置成IO口

网友B:
死机是什么意思?可否分析一下,是程序飞掉了?

网友C:
呃。。。还是振荡器不振了?

楼主:
程序没有反应,不开机,程序没有跑飞,我使用的是内部晶振,如果有开机正常的话,一定会有相关的口输出现象

楼主:
及时就是跑飞,系统也可以通过外部现象看出来的

网友D:
我觉得 象跑飞,你用了pin reset么?试试

网友E:
那么就是程序没有跑?

网友F:
vdd什么正常么?

网友G:
正常,还有我发现IO口也不是很稳定,在设置成输入高阻1的时候,用手摸IO口会不稳定

楼主:
所以我有加上拉电阻

网友H:
对,你试试

网友I:
怎么个死机法,怎么判断的?

网友J:
反复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K:
如果不是反复上电的话能正常运行程序吗

网友L:
会不会有尖峰电流啊

网友M:
当然不能用手去摸啊

网友N:
为什么要反复关断开关电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