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读取出的数据全部是FF

楼主(2022-05-06):
单片机型号:STM32L496ZGT3,存储芯片型号:K9WAG08U1A-PIB0,我现在在调试数据存储功能,程序代码如下图所示,初始化各外设后在while循环中先后调用了库函数中的块擦除、页编程和页读取函数,右边窗口是各变量的值,请问为什么调用完页读取函数之后读取出的数据全部是FF呢

网友A:
是擦除不成功还是数据没写进去呢

楼主:
正常情况下写进去的数据应该是0x11的

网友B:
读取的全是0xff,说明擦除成功了,没有写进去

网友C:
估计是你的驱动问题

网友D:
好好调试一下你的驱动

网友E:
使用的是spi还是i2c,把对应驱动检查一下

网友A:
一般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F:
说明成功了啊 还有啥好说的

网友G:
是不是驱动的问题想问问

网友H:
初始化都 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