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IO中断的偏门问题

楼主:
单片机是PIC16F1823,工作电压是1.8-5.5V的,它的IO中断触发电压是多少V呢?

楼主(2022-05-06):
比如上升沿触发,必须达到几V才能触发中断呢?

网友A:
貌似很少人关心这个

网友B:
芯片规格书里面电气性能有列出的。

楼主:
在仔细翻规格书之前我也以为有,但是,没有!

网友C:
看下规格书里输入高低电平门槛电压描述。

楼主:
IO是边沿触发,不是电平触发,和输入门槛电压有关系?

楼主:
其实, 所有的关于芯片的疑问, 在datasheet中都有详尽的描述, 只不过很少有人能够把文档看完..

网友D:
需要看你配置中断的IO口是何种工作模式, 在datasheet中 是有描述

网友E:
例如下面的表格中:
INT处于ST触发器模式;

网友F:
然后看电气特性章节, 对此模式的说明

楼主:
只说了是上升沿触发的中断,虽然边沿触发的就是IOC,不是INT,但是还是有人误会,在这里重申一遍,这个贴提问的是IOC的中断,即interrupt-on-change的中断的触发电压是多少的问题

网友A:
上面只是举个例子, 给你解决问题的思路...
对于IOC, 就是general IO, 你看general IO在第一个图中对应的IO口模式, 然后, 再到电气特性章节看看该模式对应的电平特性, 就是你要的答案.

网友G:
触类旁通, I2C电平, UART电平, 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得到答案....

网友H:
方法才是重要的,而不是答案..老哥..

网友C:
边沿中断的话,只要电平满足高低电平的参数,然后跳变时间满足延时要求,就是有效边沿。

楼主:
BOR倒是在规格书里看到有延时,这个IOC没见到有延时说明。

网友I:
高低电平的是INT的工作方式,看规格书的表述IOC应该不是这样的

楼主:
边缘中断和电平中断,应该不是一回事,这字义就不一样,只是触发电压是多少查不到

楼主:
如果从VSS变化到VDD肯定能触发IOC,但是我想知道的是最低的触发电压是多少,比如0.6VDD?

网友G:
边缘中断还分上升沿、下降沿,沿的主要特性是时间。

网友J:
沿上升或下降时间一般很短,不超过1us。

网友J:
中断就在这1us内发生

网友K:
楼主为何要关心沿中断到底在什么电压下触发中断。好像没有必要呀。

网友H:
个人感觉和电平中断是一样的.

楼主:
是RC消抖电路,所以IOC触发电压对于计算很重要

楼主:
注:我知道软件消抖好用,只是想搞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E:
有人试过EEPROM在高压编程时候的擦写极限次数是多少么?

楼主:
规格书里提到CPU擦写的次数是10万次,但是高压编程时写入EEPROM,才二十几次就完蛋了

网友A:
换其他地址编程成功,用那个地址失败,反复切换验证过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的啊?IOC的触发电压是多少?

网友F:
IOC的触发电压 = 0.618 * (沿跳变后电压 - 沿跳变前电压)。  例如:

对应5V的CMOS逻辑电平, IOC触发电压 = 0.618*(4.9 - 0.1)= 2.9 (V)。

楼主:
这个数据在哪里找到的,可以告诉我

网友F:
我觉得是中间的电平触发但找不到确实的资料

楼主:
之前还以为是0.5VDD,汗!

网友L:
手册上对GPIO口0与1的识别有非常明确的说明

网友M:
引用 楼主:
搞定了,呵呵,犯了低级错误……

确实是低级错误。
是对电平这个基本概念理解错误造成的。
上升沿是由低电平转换到高电平,下降沿是由高电平转换到低电平,都是和电平息息相关。

如果临界态之前是高电平,那么临界态就是高电平,否则临界态就是低电平。知道这点,就可以在规格书查找相对应的数据了。

网友N:
应该是一个范围值

网友O:
一个最高低电平

网友P:
延时数据不够具体吗

网友Q:
必须边沿触发是吗

网友R:
应该采用什么方法呢

网友S:
一般时延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