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goto向上跳转的程序怎样编写

楼主(2022-05-06):
不用goto向上跳转的程序怎样编写

网友A:
C语言一般都是顺序执行的吧,我还没有过要向上运行的。

如果非得向上,While;for都可以吧

网友B:
向上跳就是为了再执行一次已经执行的代码
可以用循环结构实现之

网友B:
continue,break、等等可以实现所有的算法,换个思路想想吧!

网友C:
我猜LZ是用汇编用惯了喜欢跳来跳去。。

网友C:
建议用C就不要跳啦,循环的话用for,while,条件的话就把那段做成子函数,if调用

网友C:
刚从汇编转成C语言确实一下难道改掉一些汇编的编程思维,一遇到要判断的地方就想跳!

网友D:
如果只是跳转的次数少,而且,转换其它思路很困难的话,不如直接用goto。

网友E:
你可以吧要用的功能写为一个子程序然后调用或者多用IF 分支选择语句就好了。

网友F:
不建议用goto语句,建议优化程序设计思路,写成2个函数。。。。

网友G:
我基本上不用goto语句。哈哈。

网友A:
goto语句用起来方便很多。

网友H:
不可回避的就是有时候goto用的好了也很不错

网友I:
感觉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解决

网友J:
是否可以考虑汇编呢

网友K:
可以用其他语句跳出来啊

网友L:
还是要慎重的使用

网友M:
必须要跳转到指定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