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程序无法下载

楼主(2022-05-06):
之前一直用SH79F166,由于低电压的要求我现在用SH79F166AF开发一个新案子,但是死活程序无法下载

网友A:
什么错误啊

楼主:
一直显示芯片ID错误,请选择正确的芯片

网友A:
首先要确定你使用的IC是SH79F166A,如果你使用的IC是SH79F166而仿真选择SH79F166A下载不了程序是正常的。

网友B:
芯片型号选错了?

网友C:
我的OPTIONS FOR TARGET设置里芯片选择仿真器选择,电压供电选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这么确定?

楼主:
因为我把芯片换成166,然后选择166芯片型号下载都是没有问题的,一直很迷惑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E:
看你的电源选择项选择了使用復位引脚进入烧写模式,请查看烧写接口是否有将reset  pin正确连接,如果选择了没有正确连接也能导致无法下载程序。

网友F:
看看你是否犯了这个错误,有个nc脚,千万不要接地,接地就怎么下载页下载不进去的。

网友G:
代理那里拿的芯片有问题吧,重新向原厂申请样片试试

网友H:
能识别芯片吗

网友I:
有报错的信息吗

网友J:
现在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K:
能识别下载器吗

网友L:
电压可以低到多少呢

网友M:
有相关的下载信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