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输出死机

楼主(2022-05-06):
STM32F103C8T6 2路DAC DMA输出死机

网友A:
先搞通一路吧

网友B:
103C8T6有DAC?

楼主:
代码在stm32f103zet6上都跑通了的,然后放在STM32F103C8T6 2路DAC DMA输出就直接进HardFault_Handler了

楼主:
我分步查看了下就是在初始化DMA的地方就出异常了,到这里就出异常了
                DMA_Init(DMA2_Channel3,&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2_Channel3, ENABLE);

楼主:
代码在STM32F103ZET6上是好的,是不是C8T6的DMA不支持到DMA2啊?有没有高手解答下

楼主:
准备自己结贴,原因一个c8t6DMA2有问题,然后它就没有DAC功能,下次使用注意

网友C:
是不是两个芯片在个别地方有区别,
或者是头文件什么的没修改?

网友D:
STM32F103C8T6  没有DAC功能

网友E:
你好,只有DMA1才有DAC吗?还是这款单片机没有DAC

网友F:
死机现象大多是因为程序问题

网友G:
是不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准备自己结贴,原因一个c8t6DMA2有问题,然后它就没有DAC功能,下次使用注意
...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