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boot不能跳到app中去

楼主(2022-05-06):
最近写了个8051的在线升级程序,app存在了0x0000起始段,boot放在了0x3000以后,现在出现个问题,从boot没法跳到app中去

网友A:
用编程器,分区烧进去

网友B:
嗯,让程序在boot里向app中跳,还是跳不进去

网友C:
51貌似没法进行中断重映射额

网友D:
烧写地址对不?

楼主:
是啊,我的boot里也没有用到中断

网友E:
把目标地址写入PC,就可以了

楼主:
我是从hex文件里找的目标地址,写入pc了,不过跳不对

网友E:
是PC没写对,还是没跳对?

楼主:
pc我认为是写对了,是没跳对,就是跳到app的运行现象,和单独把app烧进去,运行的现象不一致

楼主:
跳转到app后,app中的点灯现象正确,但是串口输出到串口助手的字符串是乱码,单独烧写app进去,现象都是正确的

网友C:
还不如干脆用看门狗复位算了,最简单也是最安全的方法。APP入口楼主应该跳到汇编启动代码入口哪里去,而不是main的入口。

网友F:
可以使用boot,也可以使用看门狗复位

网友G:
跳转指令不对?

网友H:
还是烧写地址出错了?

网友I:
理论上boot应该放在最前面的地址,因为APP的占用空间可能会随时变动。

网友J:
楼主这个boot和APP的分区规划有点不合理哈,如楼上所说,boot应该放到flash最前面一段地址。

网友K:
你是怎么烧进去的?

网友L:
烧写对没?

网友M:
怎么进行分区烧写呢

网友N:
为什么要分区烧写呢

网友O:
烧写没有报错信息吧

网友P:
能看一下这部分的代码吗

网友Q:
是想要怎么跳的啊

网友R:
卡在什么位置上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