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CC 配置PWM提示错误

楼主(2022-05-06):
MCC 配置PWM提示错误

网友A:
具体什么报错,截图看下

网友B:
找不到头文件

网友C:
中断函数不是这么写的吧,MCC应该会生成中断入口的啊

网友D:
自动生成的接口没有吗

网友E:
这不是错误,只是提示你,你设置了timer2后分频比,但timer2后分频比不会影响PWM模式中的计算

网友F:
你这两个main.c里的中断服务程序肯定不是MCC产生的,你如果想写中断服务程序,那你的语法写错了。void __interrupt() xxx(void) interrupt前有两个下划线。

网友G:
自己不清楚语写、又法的时候,多看看XC8用户指南。
更多操作

网友D:
MCC的那个报错, 你按字母意思理解就好了, 只是一个warninig而已

网友H:
你虽然用了MCC, 但是似乎你没有点 generate 按钮, 没有生成代码

网友I:
点击 generate生成代码之后, 是酱紫的...

网友J:
同学习MCC用法

网友K:
XC.H就是头文件

网友L:
个人觉得这个软件不好用

网友M:
有错误提示信息吗

网友N:
这个只是提示信息

网友O:
为什么会觉得额不好用呢

网友P:
运行不下去吗

网友Q:
这些是警告 不是错误

网友R:
我觉得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