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汇编语言

楼主(2022-05-06):
这三款软件是不是只能编译汇编语言
Pro3\GTT-IDE\Rice-IDE66

楼主:
如果要用C语言的话只能用其他如Keil C之类的再安装中颖的插件才能编译?

网友A:
PRO03为量产烧录工具
ICE66 USB为仿真及烧录工具

网友B:
IDE66为仿真软件

网友C:
咱们的8 BIT MCU为8051内核,可以支持C语言,使用KEIL C进行开发

网友D:
4bit是没有C语言的。8051核的才有

楼主:
8位的MCU支持ISP下载吗(可重复的)?

网友E:
对啊,是不是还是也要买专门的仿真器?

网友F:
8位MCU是FLASH制程,可反复烧写,需使用中颖的仿真器JET51

网友D:
89F52LDP功能如何使用啊

网友E:
datasheet里没说?

楼主:
资料上只是说这个功能,但没有具体说是怎么用

网友G:
你是不是想问的是这个需不需要外部条件的配合?

楼主:
嗯,那个引脚P4.7需不需要接什么件,如电阻。

网友H:
LPD可以直接接一个电压值,里面有比较器,会比较的,外面不要接什么东西的。

楼主:
谢楼上,也就是说是从寄存器里设的?

网友I:
现在用汇编的少了吧

楼主:
那那个引脚的名字又是什么含意?

网友J:
是寄存器设的。就没有什么含义吧,low power detect pin.

网友B:
内部集成了

网友K:
4bit是没有C语言的。

网友L:
是从寄存器里设的嘛??

网友M:
可能得配个仿真器。

网友N:
应该不限于汇编

网友O:
这不是编程工具吧

网友P:
安装哪种插件啊

网友Q:
这几个工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网友R:
不能这样简单的定义

网友S:
第三款软件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