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

楼主(2022-05-06):
我用51单片机搞一款时钟芯片,ISL12026。
时钟可以正常走,但是有一个问题。
当我用示波器测32.768KHZ晶振时,时钟就停了;
放开探头,时钟继续往前走。
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要量输出端,或将探头用x10功能

网友B:
就是个非门,量输入时将输入强制拉低了,自然就输出高了

网友C:
示波器干扰了振荡信号.

网友D:
晶振非常敏感,   使用示波器测示晶振,晶振出故障是正常现象.

网友E:
时钟芯片怎么了?没有看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F:
探头引入的电容超过了晶振的负载电容

网友D:
32768的负载电容很小,示波器探头触上去电容超了,导致无法起震。

网友G:
32.768kHz晶振的负载电容都很小,你拿示波器探头触上去的时候,带入了杂散电容,电容过大了。

网友D:
你探头电容影响晶振了。

网友A:
32768的负载电容很低的

网友H:
32768的负载电容很低,探头打上去会影响起振。

网友A:
这很明显是探头电容让晶振停振了

网友I(2022-06-05):
不用太在乎这个 只要能正常工作就行

网友J:
估计是探头引起的问题

网友K:
那就是探头的问题啦

网友L:
×10有什么特别的吗

网友M:
居然只是简单的非门?

网友N:
楼主使用的是哪种探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