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DIO的IO口与UART4的IO口冲突

楼主(2022-05-06):
STM32F103ZE,串口1、2、3已经被使用了,需要用到UART4连接ESP8266,但是发现SDIO的IO口占用了UART4,这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先打开SDIO的RCC,再打开串口的RCC,用UART的RXD直接当作GPIO用,模拟发送

网友B:
现在 有个比较方便的工具 STM32CubeMx,用它配置配置看看。

网友C:
IO口都是复用的啊,如果你没有用到SDIO就可以用啊。

网友D:
cube分配资源很方便,
IO复用很常见,只能二选一

网友E:
你是这样安排管脚的吗?
/**SDIO GPIO Configuration
    PC8     ------> SDIO_D0
    PC12     ------> SDIO_CK
    PD2     ------> SDIO_CMD
    */

/**UART4 GPIO Configuration
    PC10     ------> UART4_TX
    PC11     ------> UART4_RX
    */

/**USART3 GPIO Configuration
    PB10     ------> USART3_TX
    PB11     ------> USART3_RX
    */
/**USART2 GPIO Configuration
    PA2     ------> USART2_TX
    PA3     ------> USART2_RX
    */

   /**USART1 GPIO Configuration
    PA9     ------> USART1_TX
    PA10     ------> USART1_RX
    */

楼主:
对的,我是这么安排管脚

网友F:
从勘误手册上看,能否将U4的使用跟SDIO错开呢。

网友G:
即不同时使用这两个外设。

网友H:
比如使用SDIO时,关闭其时钟,相关GPIO配置成UART对应的复用配置。

网友G:
嗯,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