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什么芯片可以直接导出PDF格式的文件

楼主(2022-05-07):
无论是USB文件还是MCU,能导出的文件是PDF格式的。以前使用的CH376T只能输出TXT格式

tyw
去油香收

网友A:
你的问题看的我一头雾水

网友B:
应该是什么软件吧

楼主:
芯片上都是串口输出数据,然后软件上在转换成PFG格式? 带有USB接口或者SD卡接口的芯片,导出的数据有PDF的吗

网友C:
还有ATMEL 的好像也行

网友D:
没有见过可以导出PDF文件的芯片。

网友E:
有个方式是使用带 USB Device 接口的 MCU,实作 Mass Storage Class,利用韧体产生 PDF 的文件格式,并放到 MCU 内部产生的 File System,最后将 MCU 连接到 PC 后,就可以看到一个内有 PDF USB Disk,一般 Data  logger 应用会有此操作。您可以参考看看合泰的 HT32F5828

网友F:
新唐MCU可以 需要联系 微信:guimi2014

网友G:
赚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