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个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

楼主:
这个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

网友A(点评):
有直流分量的交流电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百度上也有说这是带交流纹波的直流电,不过这个我感觉都差不多。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测出直流成分是多大,交流有效值是多大?如果设计一个电路图的话。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用示波器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是想搞一个电路单片机采集一下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串只电容就能交,直分离了

网友B(点评):
这个区间都是正的 应该算是直流电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OK!应该是这么说的。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B: 脉动直流

网友D(2022-05-07):
直流电,如果把横轴移到波形中间,就是交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电,如果把横轴移到波形中间,就是交流电

这应该就叫交直流混合信号了吧。

网友E:
有正有负才是交流电(电流的方向是交替流动的)

网友B:
是不是偏移了?挪到下面来的话 就是交流了

网友F:
正负不交替的,属于直流

网友G:
啥是交流电?

楼主(点评):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H:
有纹波的直流电

网友I:
加个电容,再看一下波形。

网友I(点评):
回复 楼主: 加个电容可能波形就直了。

网友J:
直流电,但是带交流成分,或者说纹波很大

网友K:
不稳定的直流电,应为用一个电阻做负载,电流方向不变。

网友L:
带DAC的芯片可以输出这样的波形,肯定是直流

网友M:
准确的定义交流电应该是交流发电机的输出,是指电流方向随时间作周期性变化的电流,在一个周期内的平均电流为零

网友N:
脉动直流。
有交流分量的直流。

网友N:
下面标识中间的,直线+虚线,表示的就是这种

楼主(点评):
脉动直流电

网友O:
交流电------方向和幅值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电量。

网友P(点评):
方向即极性可没有变化,仅幅值变化,故只能叫“脉动直流”。

网友Q:
这是直流电,只不过纹波很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应该就叫交直流混合信号了吧。

随时间波动的直流,自己去查找一下直流和交流的概念,很快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