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PM32F072在线升级的实现

楼主(2022-05-07):
AD, TE, ar, pd

APM32F072在线升级的实现
虽然APM32F072有提供ISP实现程序通过Uart口进行程序烧录,只要在应用程序中跳转到0x1FFFC800即可,同样不需要改变boot脚的电位就可以完成通过Uart口进行程序升级。但是这样不便于我们按需定制的在线升级过程。所以我们还是通过自定义bootloader和app的方式来实现。

首先我们需要对bootloader和app大小进行分配。
Bootloader 4k IROM的配置如下
APP 124k IROM的配置如下

剩下的一些flash区域用来存储一些参数和在线升级的标志位
Bootloader中只需要加入这部分代码,就可以实现跳转,跳转前注意要关闭所以中断即可

为了让BootLoader能识别是否进人程序升级还是跳转到正常app运行,我通过了一个标志位FlagOnlineUpdate来进行判断,如果不为0x5AA5就进行在线升级,升级完成后改FLASH位置会变为0x5AA5。
App如果需要进行在线升级只需要把FLAGUPDATE_ADDR处的flash的值0x5AA5擦除后,通过NVIC_SystemReset进行复位即可进入到BootLoader进行程序升级了
App需要注意的就是需要修改中断向量表的偏移地址。不然中断触发的时候中断还会回到BootLoader中,无法正常运行app这边工程的中断函数。

网友A:
可以使用云升级吗

网友B:
后期升级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使用keil环境?

网友D:
这个是多大的ram呢?

网友E:
APM32F072性能怎么样

网友F:
APM32F072兼容stm32哪个芯片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APM32F072兼容stm32哪个芯片呢?

兼容STM32F072

网友G:
是使用KEIL

网友H:
请问下应用程序有没备份哇?如果升级失败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请问下应用程序有没备份哇?如果升级失败呢?

可以使用IAP来做备份,升级失败可以用原先的app.

网友J(2022-10-05):
APM32F072是工业级增强型系列MCU吗?

网友K:
内核IAP升级的

网友L:
什么叫在线升级呢?

网友M:
APM32可以实现网络串口下载吗

网友N:
APM32F072有Uart口进行程序烧录

网友O:
这个的代码备份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P:
这个BootLoader的代码在哪能够下载?

网友Q:
如果程序升级失败,是否能够回退到之前的版本呢

网友R:
能够运行双套程序吗

网友S:
这个的升级速度可以到多少呢

网友T:
一般都是使用两个程序存储区,避免升级失败后能够恢复到上一版本。

网友U:
使用的通信协议是什么?ymodem还是xmodem呢?

网友V:
flash的升级地址是如何确定?ram的空间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