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WB55烧录问题

楼主(2022-05-09):
烧录工具 STM32CubeProg V2.9, 烧录器 ST-link V2.
板上烧录,FUS 烧录完成,显示no error, 版本1.2.0,
烧录Stack时,显示错误:Error: The FUS version you're trying to install is older/equal to the FUS version already installed !
请问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以下为LOG:
11:06:18 : STM32CubeProgrammer API v2.9.0 11:06:27 : ST-LINK SN : 55FF73064980555754491987 11:06:27 : ST-LINK FW : V2J38S7 11:06:27 : Board : -- 11:06:27 : Voltage : 2.90V 11:06:27 : SWD freq : 4000 KHz 11:06:27 : Connect mode: Under Reset 11:06:27 : Reset mode : Hardware reset 11:06:27 : Device ID : 0x495 11:06:27 : Revision ID : Rev Y 11:06:27 : ST-LINK SN : 55FF73064980555754491987 11:06:27 : ST-LINK FW : V2J38S7 11:06:27 : Board : -- 11:06:27 : Voltage : 2.93V 11:06:28 : SWD freq : 4000 KHz 11:06:28 : Connect mode: Under Reset 11:06:28 : Reset mode : Hardware reset 11:06:28 : Device ID : 0x495 11:06:28 : Revision ID : Rev Y 11:06:28 : Debug in Low Power mode enabled. 11:06:29 : UPLOADING OPTION BYTES DATA ... 11:06:29 : Bank : 0x00 11:06:29 : Address : 0x58004020 11:06:29 : Size : 96 Bytes 11:06:29 : Bank : 0x01 11:06:29 : Address : 0x58004080 11:06:29 : Size : 8 Bytes 11:06:29 : UPLOADING ... 11:06:29 : Size : 1024 Bytes 11:06:29 : Address : 0x8000000 11:06:29 : Read progress: 11:06:29 : Data read successfully 11:06:29 : Time elapsed during the read operation is: 00:00:00.012 11:06:38 : Flash sector erase ... 11:08:38 : Error: Sector erase operation has failed at least for one of the existing specified sectors.Please verify flash memory protection. 11:08:43 : Warning: Option Byte: nSWboot0, value: 0x0, was not modified. 11:08:43 : Warning: Option Byte: nboot0, value: 0x1, was not modified. 11:08:43 : Warning: Option Byte: nboot1, value: 0x1, was not modified. 11:08:43 : Warning: Option Bytes are unchanged, Data won't be downloaded 11:08:43 : Succeeded to set nSWboot0=0 nboot1=1 nboot0=1 11:08:43 : Memory Programming ... 11:08:43 : Opening and parsing file: 0x495_FUS_Operator.bin 11:08:43 : File : 0x495_FUS_Operator.bin 11:08:43 : Size : 8 KBytes 11:08:43 : Address : 0x08000000 11:08:43 : Erasing memory corresponding to segment 0: 11:08:43 : Erasing internal memory sectors [0 1] 11:08:43 : Download in Progress: 11:08:44 : File download complete 11:08:44 : Time elapsed during download operation: 00:00:00.972 11:08:44 : Application is running, Please Hold on... 11:08:44 : Reconnecting... 11:08:44 : Reconnected ! 11:08:45 : FUS_STATE_IDLE 11:08:45 : Read FUS state command execution finished 11:08:45 : UPLOADING ... 11:08:45 : Size : 4 Bytes 11:08:45 : Address : 0x20010010 11:08:45 : Read progress: 11:08:45 : Data read successfully 11:08:45 : Time elapsed during the read operation is: 00:00:00.008 11:08:45 : UPLOADING ... 11:08:45 : Size : 4 Bytes 11:08:45 : Address : 0x8001FFC 11:08:45 : Read progress: 11:08:45 : Data read successfully 11:08:45 : Time elapsed during the read operation is: 00:00:00.007 11:08:54 : UPLOADING ... 11:08:54 : Size : 4 Bytes 11:08:54 : Address : 0x1FFF8070 11:08:54 : Read progress: 11:08:54 : Data read successfully 11:08:54 : Time elapsed during the read operation is: 00:00:00.008 11:08:56 : Old Firmware delete ... 11:08:56 : Warning: Option Byte: nSWboot0, value: 0x0, was not modified. 11:08:56 : Warning: Option Byte: nboot0, value: 0x1, was not modified. 11:08:56 : Warning: Option Byte: nboot1, value: 0x1, was not modified. 11:08:56 : Warning: Option Bytes are unchanged, Data won't be downloaded 11:08:56 : Succeeded to set nSWboot0=0 nboot1=1 nboot0=1 11:08:56 : Memory Programming ... 11:08:56 : Opening and parsing file: 0x495_FUS_Operator.bin 11:08:56 : File : 0x495_FUS_Operator.bin 11:08:56 : Size : 8 KBytes 11:08:56 : Address : 0x08000000 11:08:56 : Erasing memory corresponding to segment 0: 11:08:57 : Erasing internal memory sectors [0 1] 11:08:57 : Download in Progress: 11:08:58 : File download complete 11:08:58 : Time elapsed during download operation: 00:00:02.009 11:08:58 : Application is running, Please Hold on... 11:09:05 : Reconnecting... 11:09:06 : Reconnected ! 11:09:06 : Warning: FUS_STATE_IMG_NOT_FOUND, Flash already empty ! 11:09:07 : Firmware delete Success 11:09:07 : Download Stack/FUS image at address 0x80ca000 ... 11:09:07 : Memory Programming ... 11:09:07 : Opening and parsing file: stm32wb5x_BLE_Stack_full_fw.bin 11:09:07 : File : stm32wb5x_BLE_Stack_full_fw.bin 11:09:07 : Size : 170604 Bytes 11:09:07 : Address : 0x080CA000 11:09:07 : Erasing memory corresponding to segment 0: 11:09:08 : Erasing internal memory sectors [202 243] 11:09:09 : Download in Progress: 11:09:13 : File download complete 11:09:13 : Time elapsed during download operation: 00:00:05.949 11:09:13 : Verifying ... 11:09:13 : Read progress: 11:09:16 : Download verified successfully 11:09:16 : Firmware Upgrade process started ... 11:09:17 : Application is running, Please Hold on... 11:09:29 : Reconnecting... 11:09:29 : Reconnected ! 11:09:29 : Error: The FUS version you're trying to install is older/equal to the FUS version already installed !

网友A(2022-08-24):
意思是你芯片内的固件版本比你要烧录的固件版本高

网友B:
这个FUS 是有anti-rollback , 不要使能它,否则就回不去了。 建议start FUS 成功后,读取一下版本。 如果stack版本是0,多半是使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