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程序无法在板子运行。

楼主(2022-05-07):
那个l4的板子,就是我写了一个LD2闪烁的程序,然后在keil烧录进程序,也显示烧录成功了,但是灯不闪烁, 用utility烧录的话,LD1会亮,到LD2还是不亮 然后在官网下载的Demo.hex文件烧录进去的话,蓝灯闪烁

网友A:
楼主你看一下PB7有没有初始化配置,配置的方式是什么样的?开发板的型号发一下。

网友B:
官方的cube库中有对应评估板的例程,楼主运行一下官方的例程看看结果先。

网友C:
简单的测试还是在厂家提供的代码基础上进行更方便。我是先将厂家提供的代码先测试,然后在此基础上修改或添加代码,这样成功的把握会更大。

网友D:
检查一下板子的供电

网友E:
如果不用延时的话 能工作吗

网友F:
直接卡在延时函数那个地方了吗

网友G:
单次点亮有问题吗

网友H:
引脚配置的应该是没有问题

网友I:
有时候确实会莫名卡在延时那

网友J:
用keil烧录,在Debug那里,有勾选ResetAndRun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