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dk认系统么

楼主(2022-05-07):
之前一直用的是win7
现在换成win10

mdk解除不掉1k限制

网友A:
应该不会吧,都能用

网友B:
都可以用 我现在是win11也可以

网友C:
不同电脑的cpu id不同,license要重申情

网友D:
win10没问题,win11就不知道兼容性咋样了

网友E:
还有这种问题?

楼主:
第一次遇到,后来重新做了次系统

网友F:
貌似基本的都可以用

网友G:
感觉系统兼容性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H:
出现安装问题了吗

网友I:
xp系统可以吗

网友J:
对系统应该不是很挑剔

网友K:
安装报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