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环境下GD32330C_START报错device not found

楼主(2022-05-07):
已经安装了GigaDevice:GD32F3x0_DFP的package,但是打开工程还是报错,missing device,不能识别,请看图

网友A:
需要把工程转换为keil5格式,菜单里的project->manage->migrate to version 5 format

楼主:
太谢谢您了,问题解决了!

网友B:
之前也遇到过一次同样的问题

网友C:
芯片型号没有问题吗

网友D:
是否需要下载一个补丁

网友E:
考虑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F:
现在是什么模式啊

网友G:
还可以转换为其他格式吗

网友H:
原有工程是低版本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