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LKS32可以驱动四路独立的MOS管吗?

楼主(2022-05-07):
看了看资料,都是介绍3P3N方式的,我想应用在汽车电子上面,需要驱动四路独立的NMOS管,想让哪个开就开,让哪个MOS关就关,可以通过软件编程实现吗?

也有6N方式的,可以通过软件实现4路MOS独立控制。

网友A:
LKS08X可以操作MCPWM_IO01和MCPWM_IO23寄存器的CHx_NS和CHx_PS [x=0,1,2,3]位,选择PWM输出电平由CHx_SCTRLN和CHx_SCTRLP [x=0,1,2,3]控制。CHx_SCTRLN和CHx_SCTRLP 为1,对应PWM通道输出高电平,为0对应PWM通道输出低电平。CHx_NS和CHx_PS [x=0,1,2,3]位默认选择PWM输出由MCPWM 内部计数器产生。

网友B:
有预驱是6N的型号,可以试试。

网友C:
看开发板支持的。

网友D:
对oled有影响怎么解决呢?

网友E:
申请一个评估板试试看吧。

网友F:
这个具体看芯片模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