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外置ADC一般是什么接口的

楼主(2022-05-07):
spi和i2c哪种接口更好

adc的速率和接口有关么

网友A:
没准 看选的是什么芯片吧

网友B:
什么连接方式的都可以有

网友C:
看自己的需求了

网友D:
看对速度的需求吧

网友E:
楼主看上哪家的了啊

网友F:
这个跟芯片种类有关

楼主:
这不是你连接的器件决定的么

网友G(2022-06-20):
正常是SPI吧,SPI好像比较多

网友H:
ADC的速率好像跟接口没啥关系

网友I:
一般来说用SPI比较好,SPI的速度够快

网友J:
用SPI呗,比I2C快吧

网友K:
这看你用那款外置ADC芯片了啊,跟芯片有关系的

网友L:
用SPI更好一些,SPI的速度会更快

网友M:
你可以多看看几家外置ADC的接口,就知道大多数用什么样的接口了

网友N:
我感觉那种接口都行吧,这个应该不是问题

网友O:
这个还得看你MCU有多少个IO,预留了什么IO

网友P:
我还是习惯用SP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