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UID如何获取到

楼主(2022-05-07):
请问大佬,APM32F030 UID如何获取到。看了手册,只看到了简单的描述。只有U_ID寄存器。但是在官方的程序里都搜索不到这个寄存器。厂方看到的麻烦解答一下,多谢!

楼主:
是不是只能像读FALSH一样直接读取他的地址?

读flash 地址就可以

网友A:
UID是存放在固定FLASH地址的,直接读FLASH对应地址就可以啦

网友B:
直接读UID的存放地址FLASH

网友C:
这种山寨的MCU UID地址与ST的MCU 的UID地址 应该相同。

网友C:
ST UID Base address: 0x1FFF 7590

不一样,换了块地

网友C:
26.3.1 96 位唯一芯片 ID
基地址:0x1FFF F7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