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wm的脉宽范围有没有限定

楼主(2022-05-07):
做脉宽调制的时候
占空比调整范围有限定么
是0-100%么

网友A:
正常来说是没有限制的,0和100是特殊情况

网友B:
极限应该是达不到的

网友C:
一般来说没有任何限定

网友D:
0和100这两个点基本达不到

网友E:
所谓的0和100%其实就是纯电平了

网友F:
那也就是其实并没有限制这一个说法了

网友G:
没有任何限制 都可以实现

楼主:
这段时间,终于搞通了

网友H(2022-06-10):
0-100呗,没有悬念

网友I:
应该是没有限制的吧

网友J:
这个还真没具体研究过

网友K:
这个跟时间有关系,你可以调节时间就可以调节宽度了

网友L:
你说的限定指的是?

网友M:
占空比范围就在0-100之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