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关于电机换向的问题(60°还是120°)

楼主(2022-05-07):
单步测量得出,霍尔和输出定义的项如下:
输出phase0   读取到霍尔  0 0 1
输出phase1   读取到霍尔  1 0 1
输出phase2   读取到霍尔  1 0 0
输出phase3   读取到霍尔  1 1 0
输出phase4   读取到霍尔  0 1 0
输出phase5   读取到霍尔  0 1 1

那么控制电机的时候,理论上当单片机读取到霍尔状态为001时,输出应该为phase1(电角度60°),这样电机才会转到101位置,再输出phase2,电机转到下一个霍尔角度100,如此循环往复
但是实测出来电机会转,但是会有抖动

此时修改程序,当霍尔状态为001时,输出为phase2(电角度120°),这样电机也会被拉动,实测平稳转动(没有上负载)

这下小弟有点搞不懂了,按道理都60和120都可以平稳转动的,这个和电机结构有关吗?

于是再找来一个不同的电机,发现这个电机60°的时候可以转动,120°的时候会卡主,正好和原先的电机相反

请教下大神,这是电机结构的关系吗?还是说我本身理解有误.....另外有没有电机书推荐下

网友A(2022-08-02):
伺服电机,需要详细了解动作参数。也许你是在研究伺服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