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NAND FLASH驱动问题

楼主(2022-05-07):
主控芯片采用的是STM32F103ZGT6,原来用的NAND FLASH是三星的K9F2G08U0C,近期供应商说0C停产,拿了K9F2G08U0D来测试,本来以为是小问题,引脚,容量控制时序都一样,没想到驱动不起来。
读取ID都是正常的,说明控制时序是没问题的,但是发现每页page(2048+64)只有前面0-1055的地址是可以正常读写,1056后面的写入后再读取出来数据就不一致了。只有部分数据对得上。
请问哪位大佬有用过K9F2G08U0D芯片,请指点一二。

网友A:
这个无需专用的驱动芯片吧

网友B:
目前还没有用过这个芯片

网友C:
没用过这个芯片
但是1056=1024+32,刚好少了一半。
你查下手册看看这个片子是不是每page 1024+32字节的?
或者每次16bit你只取了8bit?

网友D:
每次都是这样吗

网友E:
这个是什么读取方式呢

网友F:
是不是地址保护了啊

网友G:
手册上对这个有说法吗

网友H:
这个没用过,不过一般接口一致的话,就是看时序了,

网友I:
像这种你可以问问代理,一般他们推荐的,可以直接替代的

网友J:
解决了么?
这种替代一般问题不大的

网友K(2022-06-08):
可能你需要看看数据手册,读取部分的操作是不是不一样呢?

网友L:
是不是你买的芯片是翻新的呢?

网友M:
你这个首先要考虑芯片正规渠道,然后看看手册是不是读写有差异

网友N:
按理来说能读取ID,可能是时序和硬件引脚都接对了,但是对存储进行操作的方式可能不一样

网友O:
这个建议您问问这个芯片的厂家,问问这芯片有啥差异化,程序是否要改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每次都是这样吗

每次都这样,而且更换不同的块来测试也是一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J:
解决了么?
这种替代一般问题不大的

没有解决,现在换成了台湾的一款替代芯片,目前测试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能你需要看看数据手册,读取部分的操作是不是不一样呢?

看手册是写入和读取的方式是一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无需专用的驱动芯片吧

是直接用单片机的FSMC来控制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没有解决,现在换成了台湾的一款替代芯片,目前测试无问题。

还是芯片的问题?不兼容?

网友Q(2024-03-07):
三星的K9F系列4G以下的容量我记得早就停产了吧

网友R(2024-08-15):
看数据手册

网友S:
验证ECC设置

网友T:
检查电源和信号完整性

网友U:
如果发现K9F2G08U0D需要不同的命令序列或时序来正确读写数据,您可能需要调整固件或驱动程序中的相关代码。

网友V:
如果可能,尝试使用不同版本的固件或驱动程序进行测试,看看问题是否仍然存在。

网友W:
这个芯片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X:
使用调试工具查看 NAND Flash 的状态寄存器,识别错误代码。

网友Y(2025-03-18):
你有没有试着用更大的数据块写入,比如整页写入,而不是分块写?有些 NAND 可能对小块写入的要求比较严格。

网友Z:
你试过对比这两款 NAND Flash 的数据手册吗?虽然引脚和时序一样,但可能有一些隐性的寄存器配置差异。

网友AA:
1056 之后的数据异常,感觉像是 OOB(Out-Of-Band)区域或者 ECC 相关的问题,你有没有开启硬件 ECC 校验?

网友AB:
你在写入数据前,有没有执行 BLOCK ERASE 操作?有些 NAND Flash 在换代后,对擦除和写入的要求可能会有些不同。

网友AC:
试试看降低时钟频率或者增加 tWP、tWH 等关键时序参数,看看是不是和新的 NAND Flash 的时序容差有关?

网友AD:
这两个型号的 ID 读取结果完全一样吗?有些 NAND 在不同版本中可能增加了新的功能位,可能需要额外的初始化。

网友AE:
你的驱动代码是自己写的,还是基于某个库?如果是以前的驱动代码,可能对新版 NAND Flash 兼容性不好,需要调整。

网友AF:
你有没有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 NAND 的 WE、RE、CLE、ALE 时序?看看写入和读取时的波形有没有异常?

网友AG:
你试过用全 0xFF 或 0x00 之类的固定数据写入 NAND,然后再读回来对比吗?有些新 NAND 可能对坏块标记区域的处理方式不同。

网友AH:
这个 NAND Flash 换代有没有官方的应用笔记?有些 NAND 在不同批次升级后,需要额外设置一些 Mode Register。

网友AI(2025-11-06):
目前还没有用过这个芯片,看看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