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脉冲计数,可否用定时器捕获

楼主(2022-05-07):
要考虑哪些因素?
比如脉冲频率之类的,怎么评估能否实现

网友A:
可以用定时器捕获模式

网友B:
可以的啊

网友C:
没问题,放心用

网友D:
可以的,常用方法。

网友E:
可以哈,也是常用做法。

楼主:
嗯嗯,那对脉冲频率的适用性,该怎么评估呢

就是可以计数多高频率的脉冲

网友F:
频率能达到多少啊

网友G:
因该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H:
主要看频率吧

网友I:
大部分时候是可以的

网友J:
当然是可以了

网友K:
这是一种很常用的做法

网友L(2022-08-24):
这才是合适用法

网友M:
肯定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