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电池双极性组合和单极性组合切换问题

楼主(2022-05-07):
示意图如下所示,两节电池可以实现串联和并联的切换。我这么切换,实现单极性电源对一组电池充电,并且拔了充电器后,还能切换会两节电池串联。

兄弟们,你们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没?

网友A:
实际搭建过吗

网友B:
这样做有隐患吗

网友C:
切换的瞬间是什么状态呢

网友D: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网友E:
两种极性的供电电压就不同了是吧

网友F:
有这样做的必要吗

网友G(2022-06-10):
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弄

网友H:
什么叫电池双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