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智能家电”的核心芯片

楼主(2022-05-07):
研究了几个“智能家电”,发现核心功能就是连 wifi,再手机上有个配套的 APP。而且数据量也很小。比如冰箱,也就是温度。
请问如果我也想做这个,我应该用什么芯片呢?功能弱点、价格高点都可以,只要容易使用就可以。
多谢!

网友A:
我用ESP32模块板试过,x宝上很多,当时买的好像十几块一片,有例程,不过手机APP没有。

网友B:
根据你的应用选合适的MCU,然后加WIFI芯片或模块即可。WIFI模块如果选那种支持串口透明传输的,MCU甚至可以用8位的简单型号,实现简单智能功能没问题。